华硕F83T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3-04-13):
这个机器一开始是进液不触发有轻微短路,换了3,5V供电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掉电,后更换显卡供电后不掉电了,开机看电流应该是亮了,大小写键也都可以使用了,但屏幕就是不显,外接也不显,LVDS_G_VDD_EN这个信号,显卡始终没有发出,显卡也换了,BIOS也刷了,EC也换了,还是一样,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请说一下,这下应该查哪里了

网友:
找个图纸查信号把,这机器修着气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