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n60c3大功率MOS管可以用什么代换啊。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3-04-13):
我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基中的值为166,正常的不是在500-800之间吗。我们当地的电子件店没有这种型号的,大神们帮我指点一个可以代换的管子 ,谢谢。

网友:
20n60c3中的C3是何意?

网友:
是否有20N60(或80、90)都可换?

网友:
用20N60、80、90都可代换。

网友:
谢谢云飞老师,我知道了,明天去买个。

网友:
45A, 600V, 带c3的是IGBT,20NM60是场效应管,要求的驱动能力有区别。

intersil的20n60c3的参数表测试电路

网友A:
20N60跟20N60C3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是N沟道场效应管,后者是三极管,IGBT,但是我确实是见过它们两个是互换成功的,有可能是特性跟参数都大致一样吧。

网友:
晕,我昨晚发的20n60c3的paper给审核没了。带c3的是IGBT,驱动略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N60跟20N60C3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是N沟道场效应管,后者是三极管,IGBT,但是我确实是见过它们两个是互换成 ...

所以,得小心

网友:
但是如果他是三级管的话怎么测出来的现象和场管相似呢?其它两组都不通,就有一组通的。

网友:
前天去电子店一通找,最后找了个40N60换上了。地方小东西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