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前天两天修了一台液晶老是烧保险?

楼主(2013-04-13):
前天两天修了一台液晶老是烧保险?不知怎样入手

网友:
电源板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严重短路了,查下,

网友:
换了桥堆还是一样啦

网友:
桥堆往后,MOS肯定穿了,记得连前级驱动IC一并换掉,周围的电阻也要看一下,。

网友:
仔细查下电桥,滤波电容,PFC电路,MOS管,电源振荡IC及稳压电路!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维修方法

网友:
买个 通用板 换上 最方便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换上保险就OK了?然后过不几天就又烧保险,而且是单烧保险?

网友:
如果换完保险可以短时间使用的话,是MOS管和功率电阻有问题

网友:
查供电电路,滤波大电容,一步一步来哦

网友:
一个一个的查,实在查不出来换

网友:
整流桥 滤波 还有 就是 次级 后面 的 一个 3级管你检查检查

网友:
换板最方便 还收得到钱

网友:
300V电容,桥堆,MOS管,电源芯片,启动电阻,全部换掉

网友:
再不好就换板

网友:
烧保险,后级肯定还有短路

网友:
都换了,通用的电源IC模块,但是一按开关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先挂个220V的灯泡,测一下电压,后面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很明显后级开关管短路了 还有大电容 看看鼓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