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加电不开机维修 已修复

楼主(2013-04-13):
一台IBM X61机子  没进液  加电不开机  电流到0.5A不动  也没跳变的迹象  喇叭也不报警  1、先刷个BIOS  故障依旧  2、检测内存及工作条件 都正常   3、测量各组电压 都正常  4、测量各PG 都正常  5、测量各RST 都正常  6、测量时钟 但是BGA封装 大概测量了几个 正常  纳闷了  哪里坏了?  准备放弃  无奈之下加热了CPU(板载T7100)  他妹妹的  既然亮了  原来是CPU虚焊了  上BGA  加焊CPU   装机   测试   OK

网友:
开机不显示吧,这个CPU 我还没有碰到过虚焊的,借鉴

网友:
小本的CPU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笔记本很少看到CPU座空焊的。

网友:
电流才0.5早该用风枪吹  CPU   南北桥   了

网友:
板载的CPU   出现这样的几率好小啊

网友:
这CPU 也会坏。没碰到过

网友A:
我一般 板子到手 先把 桥 显卡 CPU 压一遍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 板子到手 先把 桥 显卡 CPU 压一遍

楼主太厉害了。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