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CL 432 背投问题

楼主(2013-04-13):
TCL 432 背投,刚开始问题是分压包打火,从我以前一个背投上拆一个旧的换上,图像有了,但是图像重影,还伴有轻微的图像抖动,有时还有图像变形失真。我想问下各位大虾就是这个问题是哪的问题?会不会是分压包的问题?我仔细看了换上去的这个分压包有1道细裂纹。抖动跟分压包有关联没。。请指教下
问题

网友:
可能还有点打火吧,再换个吧

网友:
要看你是不是换的原型号分压包,如高压打火会造成总线损坏,数据丢失,还有会造成会聚损坏!还要多查下S校正电路!其实背投跟CRT一样,不是想像的那么难维修!

网友:
分压包都裂了,你还用?先把他换了再说。
高压部分出现问题,的确会导致数据错乱,尤其会造成会聚不良,但不至于像您说的闪!

网友:
最好换个原型号的分压包。

网友:
有裂痕可能就产生高压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