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拨24针才正常

楼主(2013-04-13):
安然克NP430,最近碰到2个奇怪的情况。
1、不接硬盘,单接主板内存开机,基本正常,但是偶尔接一个SSD硬盘(只用5V供电),会反复重启,十多次后才能正常点亮。
2、有的时候按主机开关,没反应该,电源不通电,拨掉24针后,再重插,又可以开机。
已经替换过电源主板等配件,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PS:如果能正常开机,随便怎么用电源都正常,5VSB电压4.98V,5V 5.2V,12V只有12.87V
这个一般是什么情况?电压本身在保,但是异地不给保修,不知道是不是好问题。

网友:
还在保的就不要搞了,这种电源不好修!

网友:
看表象是负载能力不足,还是要拆开看看输出电感线圈有没虚焊才能准确判断是电容还是其它问题,能保修就先保修吧

网友:
由表述看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大部分是电源内部电容问题。

网友A:
但是只能点亮系统,玩游戏,挂3天机都没事。
配置是2600K超4.5G+HD6930

网友:
如果某路电压达不到最小工作 电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多用替换法试试,别搞到最后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只能点亮系统,玩游戏,挂3天机都没事。
配置是2600K超4.5G+HD6930

楼主没有标出3.3V是否正常,可先把5V待机电路的启动电阻检查一下,加焊并对主变压器、主开关管、输出复合二极管等大电流负荷的元件补焊

网友:
其一、故障现象是:正常使用并关机后,再开机时,电脑无法启动。这种情况多为电压波动过大,瞬间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造成,这种情况可以先试着把电脑与电源线断开,等几秒钟,一般有可能恢复,因为电源本身有保护功能,当电压波动幅度超过电源本身负载能力时,就进入保护状态。这时就需要断开电源,等一会就会好的。但是也不全是这样,有一部分就不能进入保护状态,这样就会损坏,维修过程中发现主要是以电源滤波电容击穿或者快速整流二极管损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