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装无线网卡就死机

楼主(2013-04-13):
网卡型号是atheros ar5005g    一装就死机

网友:
给你点灵感,,呵呵    先换网卡,不行装系统,再不行换南桥

网友:
能发现无线网卡 说明是网卡驱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LZ,你说的是装驱动就卡死吗?把你弄了的方法简单说下?不然就不好回答呀,

网友:
不是网卡就是南桥吧

网友A:
驱动还能怎么装? 驱动精灵和鲁大师搜到的驱动都一样大 我手动装或者自动装都会死机的

网友:
要不你换南桥,仔细看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还能怎么装? 驱动精灵和鲁大师搜到的驱动都一样大 我手动装或者自动装都会死机的

你先换张网卡,如果不行,最好在官网下原装驱动,驱动精灵和鲁大师的不能用,如果还是不行,你就重装系统,在装的过程中把无线网卡驱动去掉不装,装完系统后,在把官网的驱动打上,一定要官网手动下的哦,不然就不好弄了。

网友:
我觉得先搞清楚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你先把系统重装下从官网下载个驱动。看什么问题。不行换个网卡试下。以上都试下不行的话就可能是主板南桥有问题啦。

网友:
网卡没有选好

网友:
我觉得先看软件不行的话在怀疑硬件,你看下网卡供电这些,不行换

网友:
更像无线网卡坏掉了 可以带换下

网友:
我绝的也是  替换以下  试试

网友:
你确定无线网卡是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