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HP dv2715维修

楼主(2013-04-13):
今天接到一个hp dv2715本子!电源接口线脱落!接好后,装好开机ok!后用鲁大师测试温度 CPU温度过高!等其警报后停掉温度测试,关机后在开机怎么也开不了!待机电流0.03!其他的无任何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CPU不会烧掉吧?

网友:
板子拆出来,裸板点呀

网友A:
CPU坏了,至少电流能跑到0.3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至少电流能跑到0.3以上

AMD的CPU  即使坏了  电流也应该有变化啊?! 真郁闷啊

网友:
待机0.03,会不会有一点偏高呀?现在的问题是不触发,那招触发的条件呀,3.3V,5V有吧?开关电压有吧?南桥,IO晶振起振了么?   板上多有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吧?   再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可以温度过高温控保护吧,现在是不触发还是怎么样的哦

网友:
应该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CPU坏,触发也会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