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2000喇叭有杂音的问题

楼主(2013-04-13):
今天在修板中遇到一片喇叭有咋音的问题,整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吧还是不行,悲哀了,惹火了我把电容都换了,换后急忙测试,还是不行啊,你丫的没辙了,哎,还是在看看电压吧,呀~KBC_MUTE# 的电压貌似低了0.4V,不知道有木有影响先换了在说,你妈呀好了。。。。

网友A:
修好了,挣钱就行啊 。不求其他的 V2000 估计你也收不到多少的

网友:
~KBC_MUTE#
是什么意思呀?求楼主解释呀。。。没怎么懂、。。。。。

网友B:
也可以了,但也是一种经验啊,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挣钱就行啊 。不求其他的 V2000 估计你也收不到多少的

en,这板便宜不过修着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了,但也是一种经验啊,还是值得学习

恩恩.。。。。。。。

网友:
解释一下那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C:
楼主 我有台dv2000内置麦克风有杂音 外置无声  喇叭好的 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有台dv2000内置麦克风有杂音 外置无声  喇叭好的 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你换个声卡试下,不行就是电容了,把电容干掉

网友E:
加图片解释一下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声卡试下,不行就是电容了,把电容干掉

KBC_MUTE#你看下这个信号的电压是不是出来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图片解释一下更

这就是那个信号图,这是控制喇叭的,第三脚有一个5V的上拉电阻,第三脚出来5V电压低了喇叭就有杂音。

网友:
看不是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都修好了。还换电容干什么

电容抗干扰的也会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