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43TWIN关机变重起

楼主(2013-04-13):
七彩虹P43TWIN(P7TWIN)关机变重起,不管是在系统中关机还是没系统直接按开关(裸板)都一样,BIOS里POWER项都关掉了,IO芯片也换掉了,还是一样,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在PE环境下测试过么,刷一下BIOS, 按关机时序查一下,看看PSON是否被拉低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PE就更不用试了,DOS下按开关关机也一样的!!!!求解

网友:
查开机电路,晶振可能性大点

网友:
逆着检查时序

网友:
清空了CS没  时间长点 清的时候 没有的话试下 也许有用

网友:
晶振可能吧

网友:
开机电路,关机看看电压跳变。

网友:
解决了,果然是晶振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解决了,果然是晶振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解决了,果然是晶振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