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一下

楼主(2013-04-13):
今天接到一个hp dv2715本子!电源接口线脱落!接好后,装好开机ok!后用鲁大师测试温度 CPU温度过高!等其警报后停掉温度测试,关机后在开机怎么也开不了!待机电流0.03!其他的无任何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CPU不会烧掉吧? 待机电流0.03正常吧?我量测3v 5v电压正常 但是按下开关为什么电流一点变化也没有啊?
做等大神回复!

网友:
查下开机条件呀,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A:
我用鲁大师测CPU温度高 等警报响起的是后 退出温度压力测试!然后关机(正常关机顺序)。然后再开机就没有反应了!我把板子拿出来,测试 3V 5V电压都出来了啊?请问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鲁大师测CPU温度高 等警报响起的是后 退出温度压力测试!然后关机(正常关机顺序)。然后再开机就没有 ...

测量下开机条件啦,要么你再把所有地方都测下,看是否有微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