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F80C

楼主(2013-04-13):
此机器来时不开机,重置显卡后好了,就是有点卡顿,是半载CPU,谁遇到过,BIOS刷过,CPU加焊过,硬盘内存也换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桥的问题,你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测试看显卡性能怎么样,不好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桥的问题,你先加焊下试试

显卡是重置的,也加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也不高,感觉就行CPU不行,这机器的CPU可低,还是赛扬的

哦  你是不是看高清的时候图像会偶尔卡一下,声音正常就图像卡?老点的机都这样了,,这个好像要装老点的系统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重置的,也加焊过

什么情况!桥...

网友:
是不是降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