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jc 显卡驱动打上 然后开机到win7 正在启动图标后就黑屏了

楼主(2013-04-13):
k40jc 显卡驱动打上 按开机win7 正在启动图标后就黑屏了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除了 就能进系统 ,一装上显卡驱动就又是那样了      是哪里问题   没碰到过啊

网友:
不好意思是ASUS  K42JC版本2.1 刚才型号打错了 I3

网友:
如果你确认你的显卡驱动安装的准确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v

网友:
官网下载显卡驱动,重装系统,再不行  修显卡

网友:
你装下官网的原装驱动试试,最好从新装系统,在装的过程中把显卡驱动去掉,然后装完了再把在官网下的驱动打上。基本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你检查下BIOS设置。

网友:
BIOs里面要设置的吧

网友:
进BIOS里把集成显卡关掉就好了!

网友:
是官方驱动

网友:
这个很多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一装驱动就黑屏,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再加上这机子显卡易出问题

网友:
简单方法:你在装系统的时候,还是有一个过程是装驱动吗,你把显卡前面的钩去掉不就行了,进系统后再用驱动精灵不就搞定了。如果有帮到你回复一下给点自信

网友:
机器开始不亮的  我刷了bios 亮了 就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没刷好  我找不到那个bios了啊

网友:
bois里面的设置问题,华硕好几款机器都是这个德行。你可以参照K40AB装XP,在网上找一下

网友:
xp故障依旧

网友:
先在安全模式下禁用独显,然后进系统官网下BIOS 刷BIOS后在开启独显 我有台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今天我才搞了一台现象一模一样的,官网最新的驱动不行,有好几个更新的驱动,慢慢下依次试,还有连集显的一起下,先装集显再装独显,就OK

网友:
遇到过了,我的是显卡驱动的事。重新找一个,你也可以试试在这个时候输出好像是切换到外屏了,接受显示器好像是可以自动显示的。

网友:
解决忘记回帖    驱动要装最低版本的好像是90M的显卡驱动  装150m的就不行   估计我涮的bios下载的版本是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