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3-04-13):
客户拿来一个海信的电视剧机,通电不显示,有声音没有图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拆出来测测啊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
这太通俗了吧

网友:
几寸的呀,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看一下背光亮了没有,如果没有查相关电路。

网友:
背光亮吗?不亮查背光电源,亮的话查逻辑板

网友:
如果屏不亮,就查电源和高压部分,如果屏有反应,那就加焊逻辑板的主芯片,试试

网友:
没有背光吧

网友(2013-05-15):
开机图象发红后黑屏,铁定灯管坏

网友:
一般背光电路坏。

网友:
你的电视是多大的,37寸以上应该有PFC电路,能听见声音,背光不亮,你看看PFC有没有工作。如果PFC工作了。那在电源初级的大电容上应该能测到400V左右的电压,另外在次级的24V输出上应该能测到高压板的供电24V。24V的供电不能太低了,以前遇到一台就是24V带上高压板,24V就掉到20V左右,最后发现临界电压是19.5V。

网友:
看下有没背光 先修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