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0x00000007e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13):
联想台机 ghost系统,复制完后重起安装,主机硬件配置检测后驱动安装完。过一会就出现蓝屏,0x000000007e是什么意思?显卡驱动吗?

网友:
你先把全部驱动给去掉,, 然后再重装系统, 等系统装完了以后再打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系统驱动问题
系统下载请到这里

WIN7 WIN8 XP最新系统下载http://hi.baidu.com/new/166161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学习了

网友:
也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是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
解决了,内存有问题 ,不过用一根好的内存装完系统,在用原来那根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是驱动有问题,一般可以进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