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xp滚动条 掉电

楼主(2013-04-13):
  intel北桥 压北桥 显卡 南桥 不好使  掉电之后 按开关能上电 0.6a 左右 上电不完全 北桥超烫 根据经验 缺电压 仔细测量 没有1.05v  没有1.2v  更换相应的控制芯片 MAX1845 没戏依旧掉电  测工作条件   11脚5v  开启是有的 有可能后级有问题 将L8电感旁边的大个头电容换了  又将L11旁边的大个头电容换了 问题就此解决。
  这个算不算通病呢?写出来吧。仅供参考。

网友:
掉电通病 修过也是电容 北桥旁边的电容

网友:
我这个是CPU左下方的2颗电容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R51E的,ATI集显,装不进系统,最后干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