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1G偶尔能开偶尔开不了机

楼主(2013-04-13):
宏基5741G偶尔能开 偶尔开不了机    不能开的时候测这2个信号只有1.5V左右  以前讲课的图纸比较老 用的稳压二极管是RLZ4.3B_LL34这个二极管的稳压值出来的2个信号时 3.3V ,  目前的这个机器的二极管是GLZ4.3B_LL34不知道参数是否一样 百度也没搜到   不清楚是否稳压1.5V还是3.3V    当能开机的时候 用表测这个电压 一测就掉电然后开不了了, 现在的仁宝和华硕一样 主板也逐渐不标注位号了电阻电容也没标了 不好找了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3.3v

网友:
pd1是不是假焊了,或者有电阻变值

网友:
看看比较器的正端电压是否超过负端电压,PACIN待机时就是3.3V的不过要受比较器的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