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45PLD维修一贴

楼主(2013-04-13):
主板型号:945PLD REV:4.00
序 列 号:AA4LDJD007482905
大板小板:大板
CPU接口:LGA 775
内存接口:DDR2
是否集显:否
PCI-E:有
SATA口:4
IDE口:1
北桥芯片:
南桥芯片:
单桥芯片:
I/O 芯片:
时钟芯片:
BIOS芯片:
CPU供电芯片:
故障描述:
        不跑码,诊断卡上4个短杠
测试数据:
CPU无核芯供电,不烫。前面有桥供电、总线供电、内存供电没出来。上网搜无图纸,头疼了。不管了,先把场管找出来吧。用万用表确定了下对应关系。测各脚对地阻值及开机电压。以此推断由RT9202产生内上供电,再由Q16、Q19产生桥供电、总线供电。
问题初判:
        Q16、Q19有驱动电压,RT9202的1脚的对地值偏低,电压正常的。示波器测上管G极有驱动波形,PHASE脚有5V波形,L10后端没有。考虑到1脚的对地值偏低,怀疑是RT9202坏了。
解决方法:
       更换RT9202后,我一般是CPU直接上,诊断卡开始跑码了。插内存、显卡,有显。OK,搞定。
经验总结:

网友:
      这种故障简单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CPU无供电。最大问题就是COU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这个好多通路主板坏的很多 。,

网友:
楼上的,不知是懂,还是不民懂呢?不是修的CPU供电吧。而且,一般上管有输出波形,就会认为RT9202是好的,会去查外围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