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款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3-04-13):
      联想 L196WD 故障 图像花屏(粗纹)故障原因   屏线接触问题。换一条屏线
      联想L2060WD 故障不通电,  故障原因 SR5200击穿  更换二极管
      联想L2060WD 亮下就灭,  故障原因  灯管低压那头断线  重新焊接过线或换灯管。屏是LG-PHILIPS LM200WD3  用这款屏的其他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一体机  显示器等
LG1934 亮一段时间黑屏  故障原因  灯管低压那头断线   重新焊接过线或换灯管  屏是群创的型号MT190XXXX   用这款屏的其他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
三星SA 系列   开机有自检信号 接VGA线 不显示  数据丢失   重写数据
三星T系列   不间断黑屏  大多数是按键问题  换按键

网友(点评):
后面灌水一律删除!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这款就是数据爱坏,屏线不行

网友:
经验啊 可以少走些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实践证明的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修的很少。其它的都见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些故障,维修确实常遇到,,,

网友:
三星sa碰到过了

网友:
三星T系列
,t191试过换主板

网友(2013-05-15):
通病机型总结在多点,对我们的帮助就更大了

网友:
分享经验是一种美德,多谢楼主。

网友(2014-07-25):
群里的很多真正的高手老手就是缺乏像楼主这般整理精髓的习惯,害的我们菜鸟总是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叮知识,这样简单直观的整理营养这是要有多丰富啊!大家来群里本来就是来分享,共享的,如果没有了这种意识和精神,那大家来这里难道就是为了消磨时间吗?

网友(2015-02-03):
那三SA300  闪屏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多知道几款通病,维修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啊!

网友:
楼主,真善于总结。

网友:
嗯大智慧,经验啊

网友:
大多显示器的情况

网友:
灯管线断跟屏线不行的多。。。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这里也是,有一个白屏了!!!

网友:
谢谢楼真的无私奉献 为我们小白某福利 太谢谢你了

网友:
楼主是善于总结之人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通病问题 楼主讲的也是简单明了

网友(2015-03-08):
有几个是通病,有的不是吧

网友:
都是很典型的故障。多谢楼至分享

网友:
嗯 确实 平时修的情况确实如此

网友:
我修了三星SA系列的有一款经常返修,回来刷程序就好,过一个月左右又丢失,怎么回事?BIOS芯片也换过。

网友:
好经验呀,以后修这些机型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知道通病 会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还有很多明基显示器按键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