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不触发! 求思路!

楼主(2013-04-13):
如题。
HMM55北桥,I3处理器
板子没有进水烧毁痕迹
待机3.5V正常
EC 各个工作条件正常
按开关键有正常跳变

主板BIOS被人动过
EC 第一脚下面有个晶振不见了。。。 (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图纸上看的是有一个的37点几的)

求思路。。。
顺便求妹子。。。

Y8在主板上没了
还有那个11脚VCC  也没3V   请问,是不是开机后才有这个3V的!

网友:
求好基友 求好帮助!

网友:
EC边上的晶振是Y6,HM55边上的是Y8,两个都是32.768KHZ晶振,一个小一个大,都要有。
EC的11脚为+3V供电,是触发后才会有,现在没有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二修机麻烦大了去了,先找资料分析上电时序,不然没法下手的。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先找图纸先把失去的东西补上再说吧,要不怎么修呢?

网友:
支持3楼 最好对着图纸补

网友B:
老大,太痛苦了! 你可知道这机器少多少电容电阻不。我奔溃了! 一堆都被人给偷偷的下掉了!!!!!!!!哎! 这就是,我修不好的机器,同行也别想修好!!哎!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公司没编程器,哥们! 你说搞笑不!!

网友:
真心谢谢好基友,这个联想Z360  BIOS 芯片都不对,被人换了。。。。
下次我修不好的机器,我也这样做。。。哼!!

网友:
HM55 旁边也掉了几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太痛苦了! 你可知道这机器少多少电容电阻不。我奔溃了! 一堆都被人给偷偷的下掉了!!! ...

呵呵,确实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确实无奈!

这种情况就不要修了,投入的精力和产出不成比例呀!

网友(2014-06-29):
掉件的东西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运气怎么那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