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p5n73-am主板砲18.1d.13.c1喇叭长呜

楼主(2013-04-13):
如题,主板开机诊断卡显示18.d1.13.c1喇叭长呜,30多秒自动关机,在没关机时测各项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还是一样,这是那里问题,请大神帮忙,先谢谢了
华硕

网友:
咋没人帮看看哪,

网友:
先检查内存的各个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内存几个电压3.3v.1.8v,0.9v都正常,另外这个主板支不支持赛扬d的cpu

网友:
忘说了,内存旁排阻靠内存槽则电压有的是0,9v,有的是0.34v,排阻另一则都是0.9v,问一下这个0.34v正常吗?

网友:
别说了 干桥

网友:
能是桥虚焊了吗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用带灯假负载测,灯全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