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无CPU复位

楼主(2013-04-13):
1420独显,电流到0.8左右掉电,发现CPURST#没有,只有0.26V,南桥给北桥的PLT_RST#正常,北桥的PWROK正常,北桥的主要供电、时钟正常,换了南桥,北桥,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啊!恳求大师们给点思路!感谢!

网友:
问题应该在于北桥的PWOK问题上,中间可能通过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PWROK查了的,标准的3.3V,而且到北桥没有经过电阻,直接是门电路芯片到北桥的,只有一个下拉电阻,把下拉电阻取了一样。

网友:
三板斧都使完了还修什么直接换板省点力气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