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华硕M2X-MX SE 的总线供电图,求教WO4 75那个芯片的作用、

楼主(2013-04-13):
这是华硕M2X-MX SE 的总线供电图,求教WO4 75那个芯片的作用、

图是自己画的,找不到图纸

网友:
桥供电的MOS管呀

网友:
04是npn三极管。

网友:
谢谢回复,但它的E脚接到桥是做什么用,另外我发现压实E脚没电压的话,总线会没供电,但把他拆了后反而有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总线不出的话,80%是桥拉低了,换桥吧

网友:
这个是三极管 作用是起信号转换 这种设计是总线供电要受单桥的控制才出来,楼主可以按英伟达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