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3-04-13):
  今天接了个显示器品牌LENOVO 。 杨天系列的显示器,19寸,富士康代工。
     症状:花屏。
拆开后盖子,检查电路板与驱动板,均没有发现烧痕,也没有电容鼓包,完好的很。问题出在哪里呢?
以前也修过几个液晶屏,但是没有碰到花屏的,一般开关键按了指示灯不亮的,一般是供电板问题,25V电容鼓包可能性最大,一般黑一下就又亮了也是供电板电容问题。如果亮一下就黑了,再也不亮了,而且没有电容鼓包,那肯定是供电板坏了,更换了一根高压条,还是没行,纳闷了,
   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信号“? 难道是这方面的问题?  当时只是抱着不确定的心态,把液晶屏与驱动板连接的那个信号线换了一根,OK  好了,真是意外收获,

网友:
这种问题,LZ不用换屏线的,用橡皮擦擦屏线就好了,故障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