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5 开机 几分钟就掉电 重做系统也不行 求救

楼主(2013-04-13):
听顾客说  把 驱动      用驱动精灵更新最新版     故障出现   重做系统也不行了  进PE  不死机  但风扇转速很快   明显不正常   他是新买的机器 不到一年

网友:
散热散热散热

网友:
不到一年去售后就是啊

网友:
也只能给她清清灰了 120  到手

网友:
果断散热,不行售后

网友:
好了  给他欢歌主办

网友:
哇塞,清灰都能搞120啊?哪个地方的啊?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新本子清灰肯定要收的贵些撒! 要是几年前的老本子清灰可以收着个价那才叫让人羡慕嫉妒恨!

网友:
先检查散热有没有问题,然后用U盘进PE试一下。

网友:
让他去售后  我能挣到钱么

网友:
清灰就好了吗?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