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不充电 哪位高手支支招啊 求助中

楼主(2013-04-13):
机器原本是短路,,插电源烧了东芝芯片62514,,之后换好了,能开机了就报错,,0190之后又查到是QB24741坏了 换了之后就好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能开机进系统但是接电源机器会一声一声的叫而且不充电。 就像插拔电源那样叫,这是什么问题啊 大家支支招啊
PVCC 18V   ACP ACN 都是19V   ACDET 是2.57V  ACSET 是1.33V  VREF 是3.3V  这是没插电池量的 各位给个意见啊

网友A:
确定芯片焊好了吗,单独用电源能开机吗,充电芯片各个脚的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芯片焊好了啊。单独电源电池都能用。一起用就会出现插拔电源那样的声音,,奇怪了

网友B:
裸板接上电源盒电池,亮充电芯片各个脚的电压

网友C:
看看充电部分电池电量检测部分电路是不是掉了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充电部分电池电量检测部分电路是不是掉了元器件

掉件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接上电源盒电池,亮充电芯片各个脚的电压

哪些是关键引脚呢。。。。说下

网友D:
会不会是ACIN那块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ACIN那块有问题???

哦 ,不对,能开机了哈。。。

网友:
看下17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不对,能开机了哈。。。

呵呵 悲哀啊 这机器修得麻烦

网友:
BAT 这脚插上电池电压一直跳变 0到11V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芯片焊好了吗,单独用电源能开机吗,充电芯片各个脚的电压又是多少

我刚刚用风枪取下来从新上上去 现在能充了 奇怪 我先试试 应该不是没焊好的问题啊 我用放大镜看过引脚都好的。会不会是芯片不良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