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bm0314放CPU点不亮 求高手解

楼主(2013-04-13):
今天接了块斯巴达克AMD的BM0314主板单桥的 不放CPU的时候就可以点亮 电压都正常 放CPU上去就点不亮了 做了桥了都一样 求高手解
cpu
点不亮

网友:
不放cpu可以点亮什么》》??????????

网友:
这现象是带不起负载 要重点检查电压 特别是上U的时候量测瞬间电压值 有的电压上U就会偏低 所以导致断电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复位正常吗、

网友:
加焊几次桥还是不行,换块桥

网友:
CPU供电问题,重点检查。

网友:
不放CPU的时候就可以点亮
强人啊

网友:
不放CPU可以点亮,那还要CPU干啥

网友:
对不起 ,打错了,是放CPU看不了机

网友:
不上U电压都很正常 复位也有 上U按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拔电源直接拿出U , 就会自动开机
我是个新手 有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牛人啊没有U也能亮 这样两大CPU平台就要死在你手上了 以后U都不要了

网友:
cpu主频高了,换块低的试下、、、、、

网友:
换个CPU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