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06暗屏 指点小弟一二

楼主(2013-04-13):
1 2脚有19V 3 4脚有3.3V 7脚有3.3V 28 29也有3。3V 我量屏上19V到位 3.3也有 还是暗屏 为什么 来个信号牛人指点下
暗屏

网友:
沉到水底了。。。

网友:
补查13、14脚。

网友:
13 pin BL_ON强制送电3v点亮屏的亮度,,若没亮表示LED背光不行

网友:
说清楚点啊,灯管是好的吗?

网友:
OK 马上搞3.3过去
谢谢大哥们

网友:
是lcd屏,还是led屏如果是lcd13脚要有3.3v 如果是led屏13,14脚都要有3.3v 才可以。

网友:
13脚开启也应该有的, 楼主有结果了,记得公布哦

网友:
好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网友:
一张毛主席 哈哈 谢谢大家
又要开始别的本了。。

网友:
brightness 是亮度的意思
led的屏 bl——on 和brightness 都要有正常的电压 才有背光

网友:
13 14脚有高电平就会亮了

网友:
直接飞个电压试试能不能亮咯。

网友:
来迟了小兄弟,怎么不给我打电话?ON表示开关的意思哦!

网友:
哎,有技术没饭吃,烦。。。
羡慕楼主中

网友(2014-11-13):
开启信号都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