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高压板

楼主(2013-04-13):
看到高压板接口有这么多条线,头晕了吧!!! 其实很简单,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 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 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不说这么多了,主要还是要大家自己动手实验才行呀!!!!

网友:
老掉牙的东西

网友:
原装型的高压条根据各品牌的机器它的接口不尽相同,有的接线少而有的接线多,要根据上面的元件查看相应的接口(楼主已经说了!!!),还可以动态测量该接口的电压来判断为什么接口,别看上面的接口很多,其实用得着的只有:
(1)VCC:供电,早期的3V,后期的5V,现在的19V;(必须)
(2)GND:接地;(必须)
(3)BLON:开启,3.3V,5V;(必须)
(4)ADJ:亮度。(可选)
注意:对于第(4)而言,有的机器只要前三个就可以亮机的,但是有的机器要四个才能亮机,具体根据实际以及各款机器而定。

网友:
楼主说得不错 自己动手实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