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跑码dA维修。

楼主(2013-04-13):
这例子也许对没有示波器的朋友有点帮助,没有边修边照相的习惯,图片没有,就不发了。。。直接说过程。板子昨天拿来的时候修过一次,开机00有复位不跑码,4秒断电,华硕的这些主板不跑码或者缺电都会断电,所以断电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跑码。咱开始修了。
开机瞬间测各大供电,都是OK的,而且有复位,经验主义,直接刷了BIOS,开机顺利跑到了00正常显示。交货,
第二天,就是今天,客户返回来了,说板子会自动关机,进不了系统,偶尔进了系统,时间跑得飞快。。。。
我去接回来的时候,试了下,板子跑码00-D0-D1-D5,卡顿会,再跑到dA。不动了。不显示多测了几次还是这样。拿回来。
怕还是BIOS坏,拿编程器刷了一下,还是这样,怕固件坏,换了个8005的固件刷,还是这样,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
此时这板子有个问题,就是插上220V市电会自动开机跑码,想下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偶尔时时跑得飞快。。。你懂的。可能是晶振电路这块出了问题,此时走了下弯路,换了个IO试下,结果当然没用,浪费10分钟时间不说了。
考虑晶振电路的问题,用的示波器是1102C,虽然鸡肋,不过对付主板是没问题的,前面为什么先换了IO不查晶振,其实跟这也是有关系的,请看下面,
当时测了32。768和25。000的晶振,图个速度啊。。。那个表笔在脚上点一下发现有正常的波形,就马上移开了,所以导致换了IO。。。囧。。。
换IO无果,不死心又回到了这,这回细心看了下波形,发现问题,
25。000的时钟波形是OK的,频率也对,
再看32。768波形,发现了问题,波还是那个波,但是。。。。那个波形过3秒左右会瞬间往左右闪动,不是个稳定的波形,而且看频率也是有问题的,一脚频率是34。800左右,另一脚直接上到了36。125。明显不正常。这1102C再垃圾也不至于误差到这么大的地步。。。
既然查到了问题,那就开始解决了,先换了32。768晶振,无果。拆两电容,换上,OK了。测波形也完美了,频率回到了正常的32。8

以后有一样这问题的注意咯。。。

网友:
这问题倒算奇例了。  还没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
我这里有几块和楼主说的一样问题,等一下再研究一下

网友:
顶,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跑AD我遇到过,这类问题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协振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