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141X6-122 NM笔记本液晶屏改装电视

楼主(2013-04-13):
手上有个笔记本液晶屏,一直放在那里,今天把他改装成电视,主要是屏线不好找,屏的接口定义没有资料介绍,自DIY了一个。显示屏接口定义从右到左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4:地5R0- 6R0+ 7:空8R1- 9R1+ 10:空11R2- 12R2+   13:空14CLK- 15CLK+ 16:17:18:19:地20:

网友:
你是是屏不行还是....怎么这样不清楚

网友:
14.1寸的屏太小了,看电视不爽呀。

网友:
你不如把它改成显示器可以测机用。

网友:
太小了,14寸,看电视太伤眼,还不如改个平板电脑用用来的实惠

网友:
再改成DIY投影机就大大的了。

网友A:
没有屏的接口定义,麻烦楼主介绍一下如何定义,俺手里也有一液晶屏,学着也DIY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屏的接口定义,麻烦楼主介绍一下如何定义,俺手里也有一液晶屏,学着也DIY一下

我是在连接笔记本的情况下测量电压找的供电脚及地线,信号线去试一下就好了。现在基本上是lvds屏线,自己可以根据屏的型号查下需要单六,单八或者双六双八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连接笔记本的情况下测量电压找的供电脚及地线,信号线去试一下就好了。现在基本上是lvds屏线,自己 ...

感谢你的帮助,俺还是云里雾里,慢慢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帮助,俺还是云里雾里,慢慢学吧

也可以去找一下你那个液晶屏型号的规格书,里面有接口定义的。

网友: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