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大电容代换

楼主(2013-04-13):
手上的17液晶电源板上400V120UF炸了,手上只有400V47UF和450V47UF,敢换吗?.

网友:
客户家的市电叫电工接反了,烧了好多东西,这个显示器上是烧了个大电容和一个FB。这个保险我有,但手上没有这合适的大电容,容量差的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两个电容串起来就行了,容量差不多了

网友:
说错了,并起来

网友:
单个一定不能代换,47uF太小了!
最好换同样大小的!
如果实在没有,可以把这两个或三个电容并联使用。
不过这也是临时办法!

网友:
用三个并联?然后我把这三个东西,塞进液显壳?

网友:
将就装上去吧,没多大事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不过使用年限要缩短

网友:
最好换比原来大的.毕竟爆了大点儿也许会好点儿的

网友:
用是能用的,最好还换容量相近的

网友:
市电不是很低的话,直接用一个代,保证没问题。不过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网友:
没并三电容,我跑去修电视那里找了一个大一点的换上OK了。

网友:
修理的东西不能将就,对电不能大意啊

网友:
相差太远了,起码也得两个并联吧。

网友:
可以換,換了就會爆

网友:
太小了点了!!找3个并联占地方!!还是去买一个吧

网友:
已经换上个大一点的了,已经OK了。谢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