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适配器没电压输出

楼主(2013-04-13):
拆开测IC 3842输入电压 7,用指针表测7脚指针左右罢动在10-15V,为何
请各位指点谢谢

头像被屏蔽

网友:
300V摆不摆?8脚5V有没有?如果7脚启动电阻是好的,肯定就是UC3842坏了。

网友:
这种电源常见两个故障,输出整流管击穿,主滤波失容。

网友:
已维修多个,按楼主描述,可以用二极管档或模拟表x1档直接打输出插头,如果叫或值小于10基本可以确定击穿。刚看了下,你这款要打电容脚,好像输出是带二极管保护的。

网友:
先看看大电容正极300V在摆动没有 没有那就将芯片取下来 测测启动电阻 看阻值对不对 对那就换芯片 换了不行的话那就要查过流检测电路和反馈咯 哥们 慢慢搞吧

网友:
300v能泄放的掉吗  如果能   就代换3842

网友:
换3842试试。

网友:
謝謝各位
測了大電容400v指針不摆動正常

网友:
會是大電容容量不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