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鉴定焊锡丝

楼主(2013-04-13):
上面印着S-Sn55PbA么意思?
63A代表什么?

网友(点评):
有铅焊锡丝,锡Sn63%,铅Pb37%。

网友:
不太清楚,烙铁调至220度,焊锡丝就可以融化,并且不溅松香就是好焊锡丝!

网友:
63%可能是无铅焊锡丝吧!

网友:
Sn55PbA 含锡55%

网友:
拿便宜的对比温度

网友:
sn是锡的化学符号55%代表含锡量为55%,也就是平时工业上说的55度的。

网友(2013-05-15):
我也不会选焊锡,不知道什么事好的焊锡,学习了

网友:
焊锡就得用用。才知道好坏

网友:
选用63%焊锡!!!

网友:
免洗锡线比较好 一卷一百多块钱吧 不懂的话千万不要买便宜货 练手的话无所谓了

网友:
那是含锡量的百分比,自己用就买好点的用,练手就无所谓好坏了。

网友:
楼主买锡丝自用就去买空心锡丝吧,中间芯里灌注了助焊剂,直接锡丝焊接不需加松香和焊膏了。

网友:
还是买好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