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智G31没有CPU核心供电已修复

楼主(2013-04-13):
华智G31问题没有CPU核心供电 后检测CPU供电芯片RT8220A 1脚VTTEN为0.3V 12脚DVD1.3V 31脚供电5V 可以看出1脚电压不正常 1脚跑线经过一个电阻电容到桥当然还有接两个三极管但是板上是没有的如下 Q20C级接Q21B级 Q21C级接R628和一个电容R628一边接RT8802A1脚  手上没芯片就直接将R628拆了 找了条网线剪开把里面的细铜线拖出一条将1脚和12脚连起来 开机跑马进系统跑了几圈3D没出事。。。。

网友:
那应该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应该跑到一下VTTEN到桥那边的线路吧。

网友:
VTT-EN是总线转换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 拆了原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