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h919w+开机画面上下抖动

楼主(2013-04-13):
画面上下抖动,显示器底部有4条白线,画面抖动时白线条会增加减少。LTM190M2-L31的屏,屏电压4.7v 屏高32v负压-8.7 ,换驱动板故障一样,是屏电路上的问题,求助

网友:
模块线路脱焊了。

网友:
排线开焊了吧。

网友:
这种故障,有点像LG那批屏,,估计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