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假负载上的SPD3.3V没有电压

楼主(2013-04-13):
各主供电正常,跑马跑到C1,过不了哇!求各位大侠帮忙解决!直接飞根3.3V的电压过去也是0V,无从下手了!手上有3片这样的板都解决不了!

网友:
一般是断线了,跑一下!

网友:
你可能飞线飞错了,从IDE上的3.3V飞线到内存倒数第三针脚上

网友:
这个脚一般都是断线了,不过还跑先看看,是不是还有连接到别的地方,被别的地方拉低了

网友:
直接量槽上的238脚 看看是否有电 在打下阻值

网友:
直接飞线还是0V?没冒烟的电路?

网友:
应该是后面短路了,直接拉地。没冒烟是你人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