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3复印机维修代码

楼主(2013-04-13):
东芝多功能数码复印机STUDIO 163/203
(一)自诊断模式
“0”+“3”开机 输入检测模式
“0”+“4”开机 输出检测模式
“0”+“7”开机 打印测试模式
“0”+“5”开机 调整模式
“0”+“8”开机 设置模式
“9”+“Start”开机 列表打印模式
“1”+“*”开机 启用/关闭部门代码
“8”+“Start”开机 注册/删除部门代码
按住“#”,查看当前数器(按200%查看后面的几位数字)
“Clear/Stop”+“8” 查看故障代码
注意:
08模式下,当需要输入4位代码(1000~1999)时,以%代替第一位的“1”,
例如,输入“1372”按如下顺序输入:[%] 􀃆 [3] 􀃆 [7] 􀃆[2][Start]
1.“0”+“3”输入检测模式(详细请参考维修手册2.2.1)
进入该模式,按下[INTETTUPT]键,通过输入相应的数字键来检测各元件的
状态,一般用来检测传感器和开关的工作状态。
2.“0”+“4输出检测模式(详细请参考维修手册2.2.2)
进入该模式后,通过输入相应代码可以检测输出信号的状态。一般用来检测
马达、离合器以及某些高压的能否正常开关。
3.“0”+“7”测试打印模式
(1)在该模式下,通过输入下列代码可以打印出测试图像。用来测试打印功能
和调整图像:
􀂗 111􀃆主扫描方向33 个灰度等级(误差扩散)
􀂗 113􀃆副扫描方向33 个灰度等级(误差扩散)
Ver01_2006-01 42
􀂗 142􀃆栅格图像
􀂗 149􀃆打印全黑测试页
(2)步骤:
􀂗 进入07 模式
输入要打印的测试图像
􀂗 按下“Start”键
􀂗 这时LED 屏幕显示“C”表示选择纸盒
􀂗 输入“1”或者“2”表示选择第一或者第二纸盒
􀂗 按下“Start”键选定纸盒
􀂗 再次按下“Start”键开始打印测试页
􀂗 要终止打印测试页可以按下 Clear/Stop 键
4.“0”+“5”机器的调整模式
(1)各代码相应的值保存在主板的NVRAM 里, 05 模式下打印测试图像:
􀂗 1􀃆栅格图像
􀂗 4􀃆打印全黑测试页
(2)操作步骤:
•进入05 模式
•键入打印测试页代码“1”或者“4”
•按下“Interrupt”键
•LED 屏幕显示“C”表示选择纸盒
•输入“1”或者“2”选择第一或第二纸盒
•按下“Start”键选定纸盒,即开始打印一张测试页
5.部分05 功能代码的简介(具体内容参考2.2.4)
􀂗 显影相关
[05-200]: 自动墨粉传感器调整
[05-201]: 自动墨粉传感器校正
[05-280]: 强行进行墨粉回收(更换显影剂之前执行该调整,墨粉被
强行从清洁器中移出)
􀂗 高压相关
[05-205]: 显影偏压输出的调整
[05-220,221,222]: 可进行转印偏压的调整
Ver01_2006-01 43
[05-233,234,235]: 可进行分离偏压的调整
􀂗 扫描单元相关
[05-305]: 调整图像副扫描方向
[05-306]: 调整图像主扫描方向
[05-340]: 调整副扫描方向的扫描倍率
[05-359]: 从ADF 扫描时,扫描架位置的调整
[05-354]: ADF 纸张定位调整
[05-365]: ADF 图像前端位置的调整
􀂗 温度湿度检测
[05-247]: 湿度 RH%
[05-248]: 鼓的相对温度的显示 C°
[05-270]: 温度 C°
􀂗 激光单元调整
[05-286]: 激光功率调整
[05-401,405]: 打印/复印时多棱镜转速的调整(可以调整主扫描
方向的缩放倍率)
[05-410,411]: 打印/复印时主扫描激光的写入的起始位置
[05-440,441,442]: 副扫描方向激光写入的起始位置
􀂗 图像调整
[05-501,503,504]; 复印图像浓度的调整
[05-505,506,507]: 复印图像浓度的调整
[05-508,509,510]: 复印图像浓度的调整
[05-512,514,515]: 复印图像浓度的调整
[05-532,533,534]: 复印图像背景峰值调整(当值增加时,背景变
的较亮)
[05-570,571,572]: 是否对稿台玻璃上原稿的文本和背景进行校正
[05-593,594,595]: Gamma 数据斜率调整
􀂗 进纸
[05-450~464],[05-469]: 调整纸张定位量
[05-466]: 纸张推进量的调整(只对旁路)
Ver01_2006-01 44
6.“0”+“8”设置模式
各代码相应的值保存在主板的NVRAM 里
[08-205]: 自动节能模式时间设置
[08-206]: 自动关机时间设置
[08-251],[08-252]: PM保养相关设置
[08-253]: 错误历史清单(可以显示最近7 个,按25%,和
200%来切换显示)
[08-300]: 最大允许一次复印的份数(最大999 份)
[08-305,306,307,312]: 计数器的输出
[08-320,321,322,327,329]: 输出不同类型纸张的计数器
[08-335,345,346,347,348,349,352,353,356,357,358,374,
1372,1378,1380,1382]: 相关的计数器数值显示
[08-604]: 默认APS 或AMS 设置
[08-695]: 原装墨粉检测(0 关,1 开)
[08-971] : 墨粉盒空检测
[08-698]: 出纸张数的限制(0 关,1 开张数根据08-699 确认)
[08-699]: 出口纸张数的限制,默认250,可以设为1~999
[08-900]: 检查机器的SYS ROM 版本
[08-907]: 检查ADF 的ROM 版本
[08-921]: FROM内部程序版本
􀂗 定影单元
[08-400]: 定影单元错误状态计数器
[08-404,405]: “ready”状态时的定影温度
[08-407~413]: 定影相关温度检测数值
[08-424,425,433,437,438,439,440,441,448, 450,451,452,
453]: 定影部分其他相关设置,参考手册
􀂗 纸张输送
[08-224,226]: 旁路,纸盒,PFU 纸张尺寸设置
[08-480]: 设置复印时的默认纸盒
Ver01_2006-01 45
[08-481]: 设置复印时是否允许纸盒的接力
􀂗 图像部分
[08-502]: 在照片模式下,图像的布点算法方式
[08-550]: 默认原稿图像模式选择
7.错误代码
当面板上出现“卡纸”或“维修”的红灯闪烁时,同时按下[8]+[CLEAR/STOP]
键,LED 灯将显示英文和数字组合的3 位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 卡纸错误
以E 开头的错误代码
E01,E02 出纸部分卡纸
E03,E09 开机卡纸/定位区域卡纸
E12,E13,E14 纸张进纸处卡纸
E40,E41,E44 盖板打开造成的卡纸
E21 纸张传送卡纸
E71,E72,E73,E86,E87 ADF 卡纸
注意:长江机器有时会发生因为搓起两至三张纸而引起出纸部分卡纸错误。
􀂗 请求维修,错误代码以C/F 开头
C01 驱动系统相关维修请求
C21,C26: 扫描部分相关的检测错误
C41: 开机后热敏电阻检测异常
C43: 加热时热敏电阻异常
C44: 加热辊温度超过上限
C45: 打印时热敏电阻检测异常
C55: ADF 和扫描单元通信错误
C97: 高压放电异常
CA1: 多棱镜异常
CA2: 水平同步信号检测错误
F14: 无效的计数器备份
Ver01_2006-01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