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例进水

楼主(2013-04-14):
三例进水机维修实例
机  型:联想G465C 板号:BM5016-V1.3
故障现象:大面积进水……
处理过程
1、清理进水点后量3、5V的对地值正常,看外观充电芯片(ISL6251)和PU27(lm358)都烧坏了,换了这俩芯片后上电电流跑到1.5不动
2、量CMOS电池无电压,装上个新电池电压也马上被拉低至2.1v、电压被拉低说明有短路,而+VCCRTC只供到南桥,供到EC部分的件都未上件(图里料号标有NC的都是未装)
3、摘掉南桥后+VCCRTC电压正常了,更换南桥后顺利亮机,
结论:+VCCRTC不正常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进而不跑码

机型:ACEL-4736ZG  板号:LA-4494P
故障现象:待机0.18,触发开关无反应
故障分析:
1、拆机后发现EC部分进水严重且66至68脚已经烧坏,拆掉EC量3VALWP对地短路,断开PJ2的节点判断是3VALW对地短路
2、接上烧机线烧出网卡也坏了,又拆掉了网卡,3VALW对地值正常了,待机电流正常到0.015
3、换上新EC后补好烧坏的线,触发开关无反应。这种问题要么南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要么触发电路有问题。先查南桥的上电条件。
4、马上量到EC的100脚RSMRST始终为0V,按仁宝的时序,当EC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EC读取BIOS的内容后定义EC的GPIO脚位,发出RSMRST#信号给南桥,现在RSMRST#始终为0V这就有2种可能,一是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二是BIOS程序有问题,
5、取下BIOS上编程器刷BIOS但老是提示脚位错误,换了个BIOS芯片正常刷入(BIOS程序用ACER 4736G的就行),上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了……
结论:EC、网卡坏造成短路、BIOS芯片坏,导致不通电

机型:ASUS-X8AC  板号:K40C
故障现象:进水机,内屏不显外屏OK
故障分析:
仔细盘查一番发现进水点在屏线接口附近,清理好后量各大供电都正常,发现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内屏不显要查以下工作条件
①供电(屏供电+3VSLCD和背光供电IC_INV
②背光开启(BL_EN)
③亮度调节LCD_BL_BEAD
④接地GND
⑤EDID信号
⑥LVDS信号
逐一排查量得亮度调节LCD_BL_BEAD这一信号电压为0V且对地短路。查看线路图得知这一信号由EC(IT8500E)发出经L4508这颗电感后到屏线接口,取掉L4508后判断是EC坏,搜索论坛得知IT8500、IT8502、IT8512都是可以互换的,
找到一颗IT8512E换上去亮机……
结论:EC坏拉低亮度调节信号进而内屏无显

网友:
你的这几个进水机 应该进的比较严重  SB  EC  网卡  坏的全是不小的芯片
估计要是3 本是一天修好的 那就厉害了

网友:
虽然很简单,可是可以给一些借鉴经验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经验真是受益非浅呀,以前看到这各进水机器头都大了,

网友:
版主的语言组织能力蛮强的

网友:
请教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说一下呗

网友:
第一例是南桥顺坏导致RTC 不正常,开机不跑码

网友:
N人真多,思路清晰,学习的好东东

网友:
EC拉低了外接也可以显示的吗?

网友:
技术精湛,思路清晰,时序了如指掌,不愧是版主,点评完后就加分!

网友:
不愧是版主 思路清晰 故障判断准确 对时序也是了如指掌  技术贴  很不错

网友:
版主牛哦,要是写详细,简单些就更好了。

网友:
第三例  进水在屏线接口    怎么坏了ec   郁闷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了,,表达的清晰易懂。。。

网友:
我现在的水平只能半天修一个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