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手机触摸屏分离机

楼主(2013-04-14):
现在的手机屏触摸屏和内屏很多都是胶合在一起的,屏表面镜面摔坏了,没工具,没技术只有换屏总成,价格比我们的笔记本屏还要贵,三星N7100一片屏总成居然要1千多,于是就自己按照淘宝卖家的图片,结合我们伟大基地的CF360BGA的原理,自己动手做了台手机屏面分离机,现在上点图片给大家欣赏下,外壳底座用的是8250的壳子。

分离不难吧,一个加热平台+加热丝,,关键是你怎么贴上去???贴屏机好象更贵,也复杂得多

网友:
都是用到了什么配件,能不能分享一下,比如那个红色的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
没看懂怎么整的。

网友:
期待楼主能发几个更换图片看看效果。。。

网友:
太棒了!!很好的创意!!!还望再给一些详尽数据,我也想弄一台来玩玩!!!

网友:
楼主要说明一下分离屏时的具体温度,有实例图就更好了

网友:
分析下原理:1、预热台给屏总成整体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屏之间的胶开始融化。
2、用细钢丝切割后屏分离。

网友:
分析下原理:1、预热台给屏总成整体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屏之间的胶开始融化。
2、用细钢丝切割后屏分离。

这个正解!!

网友:
我也有点兴趣,屏幕分离后,触摸屏单买还不一定买的到哦。
还有就是买到了后,如何再贴上去呢?难道直接搞点浆糊?还是用502?

网友:
红色的就是个手柄啊  操作加紧部件用的啊

网友:
整个爆屏换镜面工艺所需要的工具包括:分离机(固定屏幕分离用)切割线,固化灯,UV胶水等,
时间大概十来分钟
首先换镜面之前,我们要先测试一下,屏幕显示是否正常,触摸屏是否能用,如果你够熟练就算触屏坏了,也能从其它的显示坏触屏好的总成拆下触摸片换过来。

网友:
液晶总成分离机操作流程

网友(2013-05-22):
我很好奇用的是什么胶水 还有就是这个玻璃面能不能有原来的功能?

网友:
高手在民间。回头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
看起来很好用啊,果然是高手,山寨换屏机也能达到如此好的效果。

网友:
工作原理,详细图解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