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找茬。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楼主(2013-04-14):
这个是前几天刚买的BGA  加焊效果不错  都一次性OK

买了示波器也有2个月了,有时候瞎搞搞能出来波形   ,  现在的波形完全就是杂波。接地我也接了。请教大师们。图片在上面。
我图片测的是32.768的上旋波。真的求求大师们  帮我找找错误所在啦。  直流电源适配器  是 DPS-305BM
两个都是交流接地  同一根地线。

网友:
s说实话还没摸过示波器这种神器1``

网友:
有可能是接地线到表笔那段接触不好,我之前也试过,后面换一根接地线就好了

网友:
auto将笔放在校准上自动一下就好

网友(点评):
正确,使用前应该校准一次

网友:
换个表笔试试,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波波有控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是不是探头戳错地方了?

网友:
表笔上应该有个开关的,打到10X那边,试试吧

网友:
把你示波器的自动校准接头下的那个接地线和直流供电电源接地接起来就OK了
很简单,我用示波器6年了

网友:
两个通电时一样的吗  AUTO自动校准功能

网友:
亲,你的手抓抓好性感额

网友:
实在搞不定 可以问供电货商或者厂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