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小白求教

楼主(2013-04-14):
如何把第一个那个蓝色的还原成的二个新手求教 洗系统的方法就算啦

网友:
反拉 把第二个换成第一种...

网友: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是不是把阴影去掉

网友: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视觉效果-让Windows选择计算机的最佳设置-确定

网友: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性能——设置——自定义——倒数第二个 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勾上 应用

网友:
你说的问题不够清楚

网友:
这个很简单呀。有的是因为属性里的网页问题

网友:
桌面右键:排列图标:在桌面上锁定web项目,打勾就有蓝色,不打勾就透明。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桌面右键属性,桌面--自定义桌面--WEB--锁定桌面项目。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性能--视觉效果--在桌面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俩种方法。

网友:
说的 不是很清楚  如果把阴影去掉直接右键去掉锁定Web项目

网友:
5/6/9楼各种方法都用啦 还是去不掉影阴啊

网友:
人才、、、、、、你是要去快捷键名称的阴影,还是要换桌面背景啊

网友:
谁有时间给远程下 搞好, 好似挺简单的问题呢

网友:
用11楼的,包好

网友:
受教了,以前碰到过,弄不来就不管了,反正也不影响,多谢各位了!

网友:
大家好!我再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WIN7的系统在开机的时候它没有直接进入到桌面,而是到用户账户登录界面,要手动点击账户才能进入,之前还没有的,也没有设置过,也不知道怎么用了一段时间就像这样了,很麻烦,还希望给位大大多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表达不行

网友:
360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