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电

楼主(2013-04-14):
一般主板断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掉电?2种,1电源保护,2主板保护

网友:
短路,开路,电源保护

网友:
短路  温度太高了

网友:
电源保护看下,

网友:
电源保护  主板保护 要不就是温度过高保护啦。。。一般区分电源保护,主板保护只要测量电源的绿色线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