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BIOS故障一例

楼主(2013-04-14):
记得在前些日子,客户拿来一个DELL N4010笔记本,来的时候开机一看机子是好的,显示声音啥都是好的,往旁边一放就干其他的事情,可是两三天过去了,闲着没事干,想找个电影看看,可是一开机进入winxp欢迎使用那就是白屏,屏幕由白色开始变色红色蓝色之类的颜色,能听到进入桌面的声音外接显示是好的,而且以为系统的问题,XP和win7都试了一样。一开始以为屏有问题,换屏之后有一切正常,这下觉得好了吧!下午客户拿来一个显示器修的,修好之后想试试,我就拿这个笔记本试试,一开机又是白屏变色的,我的天哪!已经给客户报价了这下怎么办呢?这给客户报价还不是问题。大哥们,你们觉得是啥问题呢?各位大哥会有人说是显卡的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拆机弄显卡呗!显卡重新加焊后装机试了好几次都是好的,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给客户打电话说是好了来取本子。客户是来了,一开机傻眼了,还是白屏半色啊!觉得显卡没弄好又是拆机弄显卡,然后装机试。一样的问题啊(白屏变色)!在这时,我自己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了!我和同事一起分析这个故障,因为我修笔记本不到3个月,经验方面欠缺啊!就请教同事,同事说没见过,可是同事依然认为是显卡的问题,我的分析是BIOS,因为我觉得不像硬件的问题,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但是我不确定是bios的问题,经过我们再三考虑先从软件入手,因为动硬件有风险的。就这样刷bios,成功联网并且外接显示器从dell官网下载bios刷入,重新启动后正常显示,又试了好几次一直正常,连续开机试机6天,一切正常啊!对于刚起步的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
   相互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
支持楼主 很细心啊

网友:
我的是一进系统就花屏   显卡禁用掉就好了   显卡加焊过就没用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显卡又不敢充值

网友:
bios?都能显示还是bios?那我今天搞了个华硕k42jr,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没有+3vslcd电压。我本以为是主板问题。但是我擦擦屏上和主板上的接口就显示了。我那叫一个无语。后面装起又不行。我后面给他贴上黑胶布。难道也会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