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修了台MBX-226,换了两个EC都是坏的,换了第三个EC ...
之前修了台MBX-226,换了两个EC都是坏的,换了第三个EC才好

楼主(2013-04-14):
一安装上去就短路
安装

网友:
所以有时修还不是相信IC好坏,换多几个试下

网友:
人品啊,主要是装上乐竟然和开始的故障一样就比较运气差

网友:
感觉现在淘宝上一不小心就遇到假货了 ,上回换2个3 5v 待机芯片也是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现在卖芯片的坑爹啊

网友:
这样就要维修人有强大的故障确定 这机器就是EC问题 不然的话 换个人就去修其他地方去了 反正EC是换过的

网友:
所以以后还是多换IC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