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开机卡滚动条

楼主(2013-04-14):
今天接到一个本本,acer5570没次开机的时候就在开系统滚动条,不能进安全模式,重装系统,换硬盘,内存条都还是不行,但是一把光驱取到就可以 请问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光驱坏了。换个光驱就好了。

网友:
光驱坏了吧 还有就是禁用 次ide

网友:
光驱坏了造成windows启动卡机,关掉CD启动

网友:
也不能说光驱坏了,南桥收集信息不对

网友:
要使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光驱坏了,换光驱吧

网友:
换U盘启动呢

网友(2014-06-11):
第一次启动进安全模式吧光驱通道模式换下

网友(2017-04-20):
会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A:
不是南桥。干了桥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南桥。干了桥亏死了

卡Windows的话,先查一下系统有没有问题,再看一下外设,usb等接口有没有坏的,再查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把光驱下掉装好系统,在上光驱试试

网友:
老机器吧 你把光驱拔下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明摆着光驱问题,傻瓜都知道。

网友:
主板的 问题  换主板 换光驱

网友:
光驱坏,老IBM机器遇到过几台

网友:
你不是说了么。光驱问题。

网友:
笔记本桥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