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的精简版5.6作为封装

楼主(2013-04-14):
首先,要安装系统,这里选的是深度的精简版5.6作为封装对象

如图

第二步,就是要进行一些系统的优化,安装驱动,打补丁,装软件,删东西节省空间

在这里具体的优化就不讲了,因为我用的是深度的精简版系统,里面已经做过一些优化了,就不再具体去优化

在这里就只给出一些个必须进行的设置,这是我从小兵的封装教程里面复制来的

1、选用免激活的版本安装盘,正常安装系统,打补丁,优化服务

建议关闭系统还原及自定义通知,关闭远程,关闭共享,关闭休眠
注意声卡要驱动上,否则封装后的系统都不在任务栏显示音量。
运行一次windows meida player,避免以后出现向导
安装输入法,并在“区域和语言选项”的“高级”中,应用于默认用户账户。
我的文档,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移动到D盘。
outlook不能保存密码及SQL安装挂起的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清理一下相关注册表。

2、安装需要的软件

OFFICE安装时要将“第一次使用时安装”的项目完全安装上,否则会以后提示插入光盘。
不建议安装杀毒软件,特别是卡巴斯基,该软件会与某封装工具冲突。
不建议安装虚拟光驱及刻录软件,已知部分软件在封装后失效。
不建议删除windowsInstaller下的安装文件,可能会造成部分程序无法卸载。

3、封装准备

运行“gpedit.msc"打开组策略
“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
启用“关闭 Windows Update 设备驱动程序搜索”
“管理模板/系统/Internet 通信管理/Internet 通信设置”
启用“关闭 Windows Update 设备驱动程序搜索”
“用户配置管理模板系统”
启用“配置驱动程序搜索位置” (不搜索软盘,光驱,Windows Update)
“用户配置管理模板系统”
忽略“设备驱动程序的代码签名”
检查系统属性中的驱动签名是否为忽略,update是否为从不搜索。

清理Documents and Settings目录,可以清理到10M以下。
当前账户收藏夹,安装软件后经常有链接,清之~
当前账户SendTo,邮件接收,建议删除
当前账户Recent,历史记录,现在删了以后还得删
当前账户Local SettingsTemp,临时文件,能删的全删
当前账户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下的图标缓存IconCache.db,约5-10M
当前账户桌面,建议将所有图标移动到All Users桌面

这些也只是我拷来的,如果有朋友想进行详细的优化的话,请参考以下两个帖子

小兵 的 Ghost系统封装教程及封装工具原理

地在要 的 做母盘流程

不知道别人都做什么,我只是把以下几个文件夹清理一下

要先把隐藏文件设置显示

打完补丁之后

还有如果安装了输入法之后,记着一定要进行如下设置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高级

系统安装和优化,还有装软件的过程就不细说了,咱们直接进入主题

将一干软件先放到非系统分区的一个文件夹里面,这里我用的是

小兵的封装工具 Newprep v4.7.0301
驱动选择工具 7.0正式版
深度的双核补丁
还有从GHOST V7.0里面提取的 硬件工具
以及 龙帝国的 DLLCACHE备份文件
驱动包也是从 V7.0中提取出来的,配合驱动选择工具(如果有需要可以自行更改设置)

运行 Newprep v4.7.0301

将驱动包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

进行封装工具的高级设置,因为做这个教程,所以只用了一少部分设置

接下来检查一下C: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下是否有文件存在

(在我的这个系统里面有不少东西,这个是系统的DLL文件的一个备份)

如果有文件的话就把 DLL文件备份程序 复制到 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

如果该目录是空的话,就没必要进行这一步

接下来就开始进行 IDE控制器的修改,电源模式修改 以及 全部硬件的删除

IDE控制器修改详细说明一下,电源模式修改与之类似

IDE控制器修改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选择当前电脑的IDE控制器,单击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然后就如图所示了,要仔细看看,图上没作标示

电源模式修改

卸载全部硬件

切记 系统设置 选项里面的东西就不要去动了

硬件卸载过程中如果出现如下提示,切记不可选择是,否则重启之后硬件又会全部安装上

硬件全部卸载之后一般来说会出现 如下图所示效果

最后我们就要进行封装了

接着前面的几步,如果 C:WINDOWSsystem32dllcache 里面有东西的话
那么现在DLL文件备份程序就派上用场了
切记一定要选择上 “恢复时自动删除自己”

最后将 驱动选择工具及配置文件 还有双核补丁 放入 C:WINDOWStemp下
因为在封装工具高级设置中设置的路径是这个文件夹

(可能有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不提前放进去呢?
那是因为在小兵的封装工具会在进行系统封装的时候自动清理掉系统临时文件以及一些垃圾文件。
呵呵,这可是我的血泪经验啊,就因为这个我没弄成功了好多个)

还有硬件工具文件夹也要放到 Crogram Files 下

最后就是要清理一下开始菜单中的最近打开文件列表

安装GHOST系统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首次安装GHOST系统前必读帖
还原文件夹选项的设置,也就是将系统文件设置为隐藏

将系统分区设置为隐藏,说白了就是原来怎么样就改成什么样

驱动文件要安装上

最后大功告成了,重启电脑

开始进行GHOST备份

选择GHOST版本,建议选择8.3版,兼容性好
而且经本人测试,压缩率并不比新版本的少

备份时记着要选择最高压缩

到这里,就算是封装完成,赶快测试一下去吧

不知道朋友们看了以后会不会
反正我的这个做的挺成功 ,可以正常安装

相关推荐帖:

AHCI模式U盘装系统教程

U盘装系统与“新配机不要光驱”

U盘安装系统教程:刀子手把手教你U盘装WIN7 ,扔掉你的光驱

U盘装系统补全篇 硬盘分区 一气呵成

没有光驱如何装操作系统

WIN7硬盘安装法,XP模式下不用光驱直接装WIN7 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