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通病维修

楼主(2013-04-14):
早上还没起床,联想专卖店的客户就打话过来,说有一台G450坏了。让我今天修好,别人要得急。拿来一看,开机电流在1.0--1.2--1.5反复跳,看这样子是没过显卡。拆下底盖一看,这机子是集显的。打内存有持续的波。内存已过了。G450右USB短路是通病,大家都知道,于是就测一下,发现亮点来了,USB接触铜片直接短路了,挑开,开机正常。

网友:
以后 我也会注意观察接口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这个地方爱坏,很多人都以为显卡坏了,呵呵。

网友:
我也见过一样的毛病,修过两台了。

网友:
碰到过 捡漏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以后G450会注意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哪边的USB口?第几个?能够详细点吗,这样的话下次客户拿来维修的时候插上电看电流,确认故障后就能够直接报价秒杀了它。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哪边的USB口?第几个?能够详细点吗,这样的话下次客户拿来维修的时候插上电看电流,确认故障后就 ...

这位哥,维修首先要目测下外观,然后再通电,这还要看其他的情况吗?再说这机子不管哪个USB接口对地了,故障都一样的。因为中间有个转换芯片。所以上电不短路,但通电不显示。你应该是知道的,你原创币都5篇咯!上次哪个ISEN你说是开启信号,你把我忽悠咯。

网友:
注意细节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
碰到过一次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USB 坏的呢!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开机感觉一切正常就是屏不亮,第一台的时候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充分说明一个问题,维修前仔细观察是很关键的一步,值得注意!

网友:
就这毛病还有T400吧,我因为这个毛病赚不少舒服钱,呵呵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机器。。也是usb坏了

网友:
此机修到好几个了,本人还专发个贴呢

网友:
这个好象不能算是通病吧,只能说是联想的产品有硬伤啊。产板接口做工不过关啊

网友:
也修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其实很多机器都会这样 电流跳的看不懂的时候我就习惯看看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