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55亮机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3-04-14):
东芝L655-S5150板号:DA0BL6MB6G1,开机亮机一会就掉电,南桥,I/O也更换了,BIOS 也刷过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散热   cpu供电有没NEC啊有就换先

网友:
有没有地方短路散热NEC大电容

网友:
刷官方的BIOS

网友:
官方下的BIOS怎么分离?

网友:
好像L600掉电很多情况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温度过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