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联想G450·新手求助

楼主(2013-04-14):
今天刚接个客户拿的G450·他说充不了电。然后我把电池拿接上适配器。待机0、02·触发后 电流到0.04掉电。反问客户。他说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估计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哪位高手看看。芯片的ACIN 跟 ACOK都是19V 。ACIN 到EC 也有3.3V 令外还看了下ACIN由一个PU102估计是点火回路·123脚都是 3.3V。5脚0V 6脚 2.5V 7脚也是 0V 是不是这个 7脚有问题了?》

网友:
7脚应该是就是0伏吧,如果是高电平mainpwon 就出不来了。

网友:
这个上课不认真,7脚,5脚低电平肯定不对,妈的,要是给饼哥看到要骂死你

网友(点评):
7脚低电平,PQ201不导通,MAINPWON不接地,3.3V待机电压才出得来,自己错了,还骂人!

网友:
你看清楚图片好吧。7脚就是0V 。当 PH201·温度高的时候 阻止小了7脚才高电平。你才没听课人。

现在发现个新问题。我用热风枪对着PC308吹了一下·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可是装上电池充不了电。点触发后马上就掉了。然后再把电池拔掉 单单用适配器的时候点触发还是继续掉电

网友:
老师有没有教你运放的作用和特性? 如果有的话,这很容易理解7脚为什么是0V

网友:
能触发掉电,跟点火回路上的比较器应该关系不大吧!风枪加焊能触发,应该是某个电容性能不良吧

网友:
看不懂,真心看不懂,跪求大神解释下充电原理。这样的帖不能沉哦

网友:
现在的问题 连保护隔离都不过了。公共点的电压都没了。估计要换芯片了。PQ301  302的4脚都是 19V了·管子不能导通了。芯片的5#2.5V  6#1.8V估计都要换个芯片才知道了。郁闷

网友:
求大神指点拉。。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过 保护隔离。301  302 的4#依然是 18V高电平。。。